求助高手:电容就地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08-01-15):
哪位高手告知?异步电动机加装电容无功就地补偿(电容器在电动机旁与电动机定子引线直接连接),在断开电动机电源后,由于电动机及拖动负荷的惯性,电机还要转动一段时间才彻底停下,请问在这段时间内,电动机和电容器中的电流电压是如何变化啊?还是交流电吗如何分析啊?电容过补与欠补有什么不同?欢迎回复756347971@qq.com

楼主:
欢迎给予解答!

网友A(2008-02-17):
当断开电动机电源后
电机在发电状态运行,电容器提供励磁电流

随着转速下降
电动机和电容器中的
还是交流电
电压将逐渐降低
电流将逐渐减小
频率将逐渐降低
当电压小于临界电压电压电流将突然降至接近0

电容过补时发电状态持续时间较长
可能形成危险的过电压造成对人员及设备的伤害
一般电容器容量应在欠补状态
最好在断开电动机电源后同时断开电容器禁止在发电状态运行 请多指教!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B:
就地补偿一般设计是延时投入电容器,即躲过启动电流;停车时与电机接触器同时断开。为防止电容器在未放完电的情况下投入,可调整投入延时继电器的时间为电容器自放电的时间(现在电容器内部都有放电电阻)。

网友C:
  “最好在断开电动机电源后同时断开电容器禁止在发电状态运行”

1、如果异步电机就地电容无功补偿,一定要注意操作问题;
2、要求电机先启动,后投入电容无功补偿;停电时,要求先断开退出电容无功补偿;
3、特别是,停电时,不按要求先断开退出电容无功补偿,停电后异步电机在系统惯性运动的推动下进入发电状态,系统惯性动能转化为电容、电感的串联谐振内能,出线过压现象;

楼主:
我在现场:11KW-30KW的电机根据情况接触器下端都分别并15KVAR的电容,许多都是过补的!好象对电机绝缘没有明显的危害啊1

网友C:
1、与操作方法有关,是否停机时,电容补偿电路不断开;
2、电容补偿电路是否有放电回路;
3、系统惯量J大、还是小有关;

网友B:
就地补偿一般设计成欠补,恒定负载按80%补偿,变化负载按50%补偿,用以减少供电电缆的电流,在变电所有集中自动补偿,将cosΦ补偿到0.95左右。这是我做过的设计,运行还可以,供参考。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E:
那么小的电机也补?

网友F:
我单位,电容和电机是同一台断路器的,一起合闸,一起分闸,没有前后的,那不是很不好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详细谈谈!

网友G:
谢谢,,学了点东西

网友H(2008-03-22):
学习 ,我也正想了解呢

网友C:
  “电容和电机是同一台断路器的,一起合闸,一起分闸,没有前后的”

1、电容和电机是同一台断路器的,一起合闸,一起分闸,没有前后的;
2、那就是说电容和电机直接并联,断路器断开时,电机并着电容器惯性运行,而处于惯性发电运行状态;
3、如果没有电阻放电回路,而且系统惯量大,动能大,就有过压的危险;
4、若果有电阻放电回路,则电机处于发电能耗制动的惯性运动状态到停止,而不会出现过压现象;

楼主:
如何定量分析啊

网友C:
1、系统的转动惯量、电机的额定转速可确定系统停机后的动能;
2、在根据电机减速的时间和动能,计算出制动功率;
3、根据制动功率测算放电电阻的功率和阻值;
4、然后实际运行检测,最终确定放电电阻的功率和大小;

楼主(2008-05-31):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I:
不知在那见过这现象,好像这只对电容不利的..

网友J:
想借该帖请教下各位高手,我们单位里10kva的电容补偿柜里有8个电容器,目前有两个电容有起股现象,打算把他换掉我想问:

1。因为写字楼需要保证用电,在换电容器时必须要注意哪些问题

2。功率因数控制在多少最合适

网友C:
        “因为写字楼需要保证用电,在换电容器时必须要注意哪些问题 ”

1、补偿电容胀肚,要立即换;

2、可暂时将补偿柜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如果部分停电,则要注意安全;

网友C:
“功率因数控制在多少最合适”

不低于0.9就可以了!

网友J:
刘师傅,有个很菜的问题向你请教,三相电容器更换时为了安全必须放电,我想请教一下具体的放电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K:
用放电电阻可以了.三相电容上加2个可以了

网友J:
受教了,谢谢工控网的朋友。。

网友L:
除非功率很大且线路长才会使用就地补偿的办法或者补偿容量不足,不然容易对总配电房的补偿装置产生干扰现象。

网友M:
值得学习,增长见识。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