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艾能电气专业的节能产品供应商

楼主(2008-01-15):
电力系统谐波及滤波技术

摘  要:主要针对电力系统谐波的危害及其检测分析技术,归纳总结了目前电力系统中进行谐波抑制常用的方法。

    关键词:谐波;谐波抑制;有源滤波

0  前言
    我们知道,在电力系统中采用电力电子装置可灵活方便地变换电路形态,为用户提供高效使用电能的手段。但是,电力电子装置的广泛应用也使电网的谐波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影响了供电质量。目前谐波与电磁干扰、功率因数降低已并列为电力系统的三大公害。因而了解谐波产生的机理,研究消除供配电系统中的高次谐波问题对改善供电质量和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  谐波及其起源
    所谓谐波是指一个周期电气量的正弦波分量,其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周期为T=2π/ω的非正弦电压u(ωt),在满足狄里赫利条件下,可分解为如下形式的傅里叶级数:
式中频率为nω(n=2,3…)的项即为谐波项,通常也称之为高次谐波。
    应该注意,电力系统所指的谐波是稳态的工频整数倍数的波形,电网暂态变化诸如涌流、各种干扰或故障引起的过压、欠压均不属谐波范畴;谐波与不是工频整倍数的次谐波(频率低于工频基波频率的分量)和分数谐波(频率非基波频率整倍数的分数)有定义上的区别。
    谐波主要由谐波电流源产生:当正弦基波电压施加于非线性设备时,设备吸收的电流与施加的电压波形不同,电流因而发生了畸变,由于负荷与电网相连,故谐波电流注入到电网中,这些设备就成了电力系统的谐波源。系统中的主要谐波源可分为两类:含半导体的非线性元件,如各种整流设备、变流器、交直流换流设备、PWM变频器等节能和控制用的电力电子设备;含电弧和铁磁非线性设备的谐波源,如日光灯、交流电弧炉、变压器及铁磁谐振设备等。
    国际上对电力谐波问题的研究大约起源于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中变流器引起的电力系统谐波问题。进入70年代后,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业、交通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谐波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种国际学术组织如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相继各自制定了包括供电系统、各项电力和用电设备以及家用电器在内的谐波标准。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3年颁布了国家标准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标准给出了公用电网谐波电压、谐波电流的限制值。

    如国内某轧钢厂的4000kW交流变频同步电机的调速系统,在某种工况下5次谐波含量达到15.88%,7次谐波含量达7.9%。另外,低于电网频率的次谐波和大量的分数次谐波,使电流总谐波畸变率最高时可达25.87%,电压总谐波畸变率最高时可达6.19%。远高于国家标准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可见,谐波对电网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2  高次谐波的危害
    谐波污染对电力系统的危害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
    (1)谐波影响各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对如发电机的旋转电机产生附加功率损耗、发热、机械振动和噪声;对断路器,当电流波形过零点时,由于谐波的存在可能造成高的di/dt,这将使开断困难,并且延长故障电流的切除时间。
    (2)谐波对供电线路产生了附加损耗。由于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使线路电阻随频率增加而提高,造成电能的浪费;由于中性线正常时流过电流很小,故其导线较细,当大量的三次谐波流过中性线时,会使导线过热,损害绝缘,引起短路甚至火灾。
    (3)使电网中的电容器产生谐振。工频下,系统装设的各种用途的电容器比系统中的感抗要大得多,不会产生谐振,但谐波频率时,感抗值成倍增加而容抗值成倍减少,这就有可能出现谐振,谐振将放大谐波电流,导致电容器等设备被烧毁。
    (4)谐波将使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出现误动作,并使仪表和电能计量出现较大误差。
    谐波对其他系统及电力用户危害也很大:如对附近的通信系统产生干扰,轻者出现噪声,降低通信质量,重者丢失信息,使通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影响电子设备工作精度,使精密机械加工的产品质量降低;设备寿命缩短,家用电器工况变坏等。
3  谐波的检测和分析方法
    为了有效补偿和抑制负载产生的谐波电流,首先必须对含有的谐波成分有精确的认识,因而需要实时检测负载电流中的谐波分量。现有的谐波电流检测和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种原理:
    (1)带阻滤波法
    这是一种最为简单的谐波电流检测方法,其基本原理是设计一个低阻滤波器,将基波分量滤除,从而获得总的谐波电流量。这种方法过于简单,精度很低,不能满足谐波分析的需要,一般不用。
    (2)带通选频法和FFT变换法
    带通选频方法采用多个窄带滤波器,逐次选出各次谐波分量
    利用FFT变换来检测电力谐波是一种以数字信号处理为基础的测量方法,其基本过程是对待测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采样,经A/D转换,再用计算机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各次谐波的幅值和相位系数。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检测到各次谐波的含量,但以模拟滤波器为基础的带通选频法装置,结构复杂,元件多,测量精度受元件参数、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大,且没有自适应能力;后一种检测方法其优点是可同时测量多个回路,能自动定时测量。缺点是采样点的个数限制谐波测量的最高次数,具有较长的时间延迟,实时性较差。
    (3)瞬时空间矢量法
    1983年日本学者赤木泰文提出的瞬时无功功率理论,即“p-q”理论,对电力谐波量的检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解决了谐波和无功功率的瞬时检测和不用储能元件就能实现抑制谐波和无功补偿等问题,使得电力有源滤波理论由实验室的理论研究走向工作应用。根据该理论,可以得到瞬时有功功率p和瞬时无功功率q,p和q中都含有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即:
    式中分别为p、q的直流分量,即为对应的交流分量。由可得被检测电流的基波分量,将基波分量与总电流相减即得相应的谐波电流。因为该方法忽略了零序分量,且对于不对称系统,瞬时无功的平均分量不等于三相的平均无功。所以,该方法只适用于三相电压正弦、对称情况下的三相电路谐波和基波无功电流的检测。
    90年代提出的“d-q”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p-q”理论,该理论提出的检测方法解决了三相电压非正弦、非对称情况下三相电路谐波和基波负序电流的检测。
    (4)自适应检测法
    该方法基于自适应干扰抵消原理,将电压作为参考输入,负载电流作为原始输入,从负载电流中消去与电压波形相同的有功分量,得到需要补偿的谐波与无功分量。该自适应检测系统的特点是在电压波形畸变情况下也具有较好的自适应能力,缺点是动态响应速度较慢。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一种基于神经元的自适应谐波的电流检测法。
    (5)小波变换检测法
    对于一般的谐波检测,如电力部门出于管理而检测,需要获得的是各次谐波的含量,而对于谐波的时间则不关心,因此,傅里叶变换就满足要求。然而在对谐波电流进行动态抑制时,不必分解出各次谐波分量,只需检测出除基波电流外的总畸变电流,但对出现谐波的时间感兴趣,对于这一点,傅里叶变换无能为力。小波变换由于克服了傅里叶变换在频域完全局部化而在时域完全无局部性的缺点,即它在时域和频域同时具有局部性,因此通过小波变换对谐波信号进行分析可获得所对应的时间信息。
    从以上检测方法看,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瞬时空间矢量法简单易行,性能良好,并已趋于完善和成熟,今后仍将占主导地位。基于神经元的自适应谐波电流检测法和小波变换检测法等新型谐波检测方法能否应用于工程实际,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A:
你是卖产品还是卖技术,说点实在的你能给用户带来什么好处吧,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