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 全伺服包装机械 问题求助! 色标纠偏和张力控制

楼主(2008-01-15):
全伺服包装机械求助!

知道工控网上高手众多。 求助一些问题
我目前正在开发一台全伺服包装机械的电控部分。 遇到一些问题。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和客户有保密协议,不能详细解释工艺流程。 请原谅)我的邮件地址是zhengpeng.x@gmail.com. 电话:0512 62877325 .

我用的开发平台是Codesys(IEC61131-3) 主要编程语言是ST和SFC。

1 PrintMark control
  色标纠偏,包材速度为8mm/ms, 速度非常快,并且有打滑问题,请问打滑现象如何纠偏。

2 Tension Control
  需要控制包材放卷时的张力,同时用一个接近开关计算放卷时的放卷速度。另外还有一个Dancer控制
  我对恒张力控制不是太了解,请懂的朋友解释一下。

另外,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招聘熟悉包装机械自控系统的电气工程师。如果您对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A:
我们在这方面有应用,我们公司生产交流伺服,欢迎选用!13220738622

网友B(2008-03-28):
我原来是做过这方面的/不知你们公司在那哦好多技术要看了才能定垛的/不过你的膜纠偏速度太快还的加东西/对于张力也不是很难的
我QQ;646965326

网友C:
2 Tension Control
  需要控制包材放卷时的张力,同时用一个接近开关计算放卷时的放卷速度。另外还有一个Dancer控制
  我对恒张力控制不是太了解,请懂的朋友解释一下

用接近开关计算卷径,在保证张力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计算,从而控制卷轴的速度.
Dancer,主要用于微小张力波动的自行调节,一般有使用弹簧的,有使用汽缸的,在Dancer中间轴上,有个电位器,或象旋转电压器一样的东西,检测电位器的输出电阻,或者电压器的电压,从而检测Dancer目前摆动的角度,如果张力偏差比较大,Dancer会摆动到最大角度.但在Dancer摆动到最大角度以前,只有调整系统各电机的速度,使张力达到设定值.否者,会把材料拉坏,或者张力松弛.

网友D:
够快的包装速度,但是用接近开关测量这么快的放卷速度,是否有些不妥

网友E:
色标纠偏,包材速度为8mm/ms

不可能吧,每秒钟8米,每分钟480米,没见过这么快速度的机器

网友F(2008-11-28):
大侠。我是搞高速定长截断机械的。学习中求个codesys的软件和库文件。万分感谢!!95127776@qq.com

网友G(2009-01-15):
楼主用的是那家的伺服?

网友H:
我们厂倒了,我现在是无业人员,我以前是做泡沫机械的,我现在想搞包装机械的,我现在没有包装机械这方面的经验,请高手指导一下.13645903289,thatis19@163.万分感谢!!

网友I(2009-07-24):
我是做德国张力传感器的,很想在拓展包装行业张力传感器的应用,各位大侠如感兴趣可联系我。1390114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