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操作画面显示?

楼主(2008-01-15):
求助:各位朋友,请问在WinCC中如何实现点击一个对象,如泵.就弹出操作它的画面?

网友A:
这个功能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这里说个最简单的。

首先在你的泵所在页面添加一个picture window。名字随便起,比如叫pump.

在picture window里面有一个属性叫picture name,将泵的操作画面的全名(例如Control.pdl)放到这个属性里面。

其次,属性设置里面将adapt picture设置成yes.(这样显示这个窗口的时候,窗口大小会自动调整到你所设置的图片的大小)

can be closed 设置成 yes,否则显示窗口以后没法关闭

visible设置成no.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能显示的。

接下来,打开泵的属性页面,在事件(event)中找到mouse action. 打开c语言编辑器。

在里面加入
SetVisible(lpszPictureName,"pump",TRUE);
然后编译,确定。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好,实际上楼主的意思是说作个画面窗口吧.在论谈里刚有人发过此贴,去找找吧.

楼主(2008-04-06):
谢谢各位,常来常往,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