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cimr-j2变频故障

楼主(2008-01-15):
现有一台安川cimr-j2aa41p5变频器一台   故障为上电无显示    经测量主板5v电源短路(主板上有一6v47微法的电容两端短路)   去那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元件短路吗?   还是电容两端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A:
短路当然不正常了,看看有没有三端稳压管

楼主:
谢谢了!  我在查查!

网友B(2008-04-26):
我现有一台也是没有显示,正愁着呢!

网友C:
驱动板是好的吗?
变频器里面板子上的小元器件坏的机率不大
当然使用寿命到了是可能出现个别元器坏掉的
再仔细查下吧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板上面的大芯片的问题。一般都无法修复。只有换主板。我遇到的好多都是这样的,也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