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在XP下安装STEP7出现重启问题
重启后在安装还是重启问什么
有和绝招请赐教

网友A:
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
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

网友B:
没错,lmhx说的对,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