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on-24mt有没有STL功能

楼主(2008-01-15):
各位大侠,小弟要用七个气缸做两个机械手一个是上料机机械手一个是下料机械手,第七个气缸做不良品排出,一个复位,一个开始,一个紧急停止,一个半自动/自动切换,一个蜂鸣器,我现在做的程序是用普通的逻辑电路做的程序,我听高手说用STL做很好,所以想请教一下FXON-24MT有没有STL功能,有又怎么用.谢谢

网友A:
FX0N-24MT有STL步进指令!具体的用法你可以参考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里面有具体的指令介绍和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