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的PID数显调节仪对不对??

楼主(2008-01-15):
有一个溶媒反应罐,有液位检测传感器,在反应罐的进料管道上安装有调节阀。工艺要求根据液位信号连续控制调节阀。我是这样设计的:选择一台自整定PID调节仪,液位传感器输出的4到20mA信号输入到自整定PID调节仪,自整定PID调节仪显示液位数值,同时利用自整定PID调节仪的控制输出信号4到20mA信号去控制调节阀。不知道这样设计对不对??
同时,我还想问:
1、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
2、如果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利用自整定PID调节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信号而不是利用控制输出信号,可以不可以?
3、如果不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选用一台一般的数显控制仪,带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利用这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去控制调节阀,可以吗??

网友A:
你的做法是对的,自整定PID调节仪表参数可以自己更据工况整定出来,使用方便。“利用液位变送信号去控制阀门开启”的方法是不行的,如果可以的话,还要PID调节仪表干吗?

网友B:
一般的数显控制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不能控制调节阀,自整定PID调节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信号也不能控制调节阀。

网友C:
楼上:
一般的数显控制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不能控制调节阀,
为何呀? 只要是4-20mA输出,为何不能送调节阀呢?

网友C:
数显控制仪是不是做PID回路用的?

网友C:
我查过了,数显控制仪仅仅是变送显示,无PID调节,
不能控制调节阀

网友D:
用PID调节仪的控制输出(4到20mA信号)去控制调节阀的话,你这个调节阀必须是带司服放大器和执行机构的调节阀。另外的三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1、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

不一定,自整定调节仪的自整定是按一定的算法进行整定的,只适应一定的传递特性。如果其算法不适应你的系统传递特性的话,自整定便失去起作用了。
2、如果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利用自整定PID调节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信号而不是利用控制输出信号,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变送输出就是调节仪把它获得的输入信号又原封不动的送出来了,这个信号必须和设定值比较后,并经过一定的运算,才能用来控制调节阀。
3、如果不选用自整定PID调节仪,选用一台一般的数显控制仪,带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利用这个4到20mA信号的变送输出去控制调节阀,可以吗??
不可以!原因同2。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帅克仪器029-85398206在 2008-1-19 14:56:00 发表的内容:
  “变送输出就是调节仪把它获得的输入信号又原封不动的送出来了,”???
   &nb…
--------------------------------------------------------------------------------------------
一般的仪表都可以达到你说的这个SC11产品的功能,上面说的情况是一般理解的情况 ,就是输入多少变送出去多少。

网友F(2008-02-19):
 模糊PID自整定调节器采用了人工智能模糊控制;提高了采样速率(500ms)、运算精度、控制精度(一般优于0.2%FS);在外给定基础上采用微分先行的控制方式有效的抑制了对象的扰动问题。
  可随意改变仪表的输入信号类型。采用最新无跳线技术,只需设定仪表内部参数,即可将仪表从一种输入信号改为另一种输入信号。
  可分别带一路PID控制输出及一路变送输出,可适用于各种测量控制场合,可实现手/自动无扰动切换。
  可带串行通信输出,可与各种带串行输入/输出的设备进行双向通信组成网络控制系统;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
  集数字仪表与模拟仪表于一体,可对测量值及控制目标值(或输出量)进行数字量显示,并同时对测量值及控制目标值(或输出量)进行相对模拟量显示,显示方式为双LED数码显示+双光柱模拟量显示(显示分辨率达101线)。
请联系WWW.HRGS.COM.CN  0599-7822296郑春燕

网友G:
相信你的设计,其它的想法都是多余的、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