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调ABB主从宏的详细说明呀 谢谢了 我是新手

楼主(2008-01-15):
(无正文)

网友A:
以ACS800为例
RDCO模块是 ABB公司开发的专门应用于主从控制场合的模块。
参数设置
  启用主从功能
   主机采用工厂宏,从机采用转矩宏控制。
   主机调试参数及说明
   60.01 MASTER LINK MODE MASTER 主站模式
  60.07 MASTER SIGNAL2 主机送往从机的速度信号给定
  60.08 MASTER SIGNAL3 主机送往从机的转矩信号给定
  从机调试参数及说明
  60.01 MASTER LINK MODE FOLLOWER 从站模式
  60.02 TORQUE SELECTOR ADD 采用带速度限幅的恒转矩控制模式
  60.02 WINDOW SEL ON YES 启用视窗功能
  60.02 WINDOW WINTHPOS 正偏移转速
  60.04 WINDOW WINTHPOS 正偏移转速
  60.05 WINDOW WINTHPOS 负偏移转速
  10.01 EXT1 STRT/STP/DIR COMM.CW 速度模式下从点跟随主点起停
  10.02 EXT2 STRT/STP/DIR COMM.CW 转矩模式下从点跟随主点起停
  11.02 EXT1/EXT2 SELECT 控制模式选择
  11.03 EXT REF1 SELECT COMM.REF 速度控制模式下给定选择
  11.03 EXT REF2 SELECT COMM.REF 转矩控制模式下给定选择
  16.01 RUN ENABLE COMM.CW 从点运行受主点控制
  16.04 FAULT RESET SEL COMM.CW 故障复位跟随主点
  30.18 COMM FAULT FUNC FAULT 启动通讯故障报警功能
  30.19 MAIN REF DST-OUT 给定丢失时间选择
  调试过后使从机的转速给定和实际输出转速基本一致后,窗口功能发挥效用,可以有效的控制飞车和启动不平稳问题。恒转矩控制的情况下,时刻监视变频器转速的输出,取得很好的控制效果。此外,主机还必须采用故障复锁功能,可以将从点的故障继电器输出点串联至主点的运行允许DI端子上,和从点的RUN ENABLE 一起组成一个主从故障复锁回路。

网友B:
是ABB什么型号的?不同型号参数也不一样

楼主:
是ABB   ACS800-01-0040-3的

网友B:
那就可以参照lmhx老师的设置。ACS600的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C:
请问ACS600系列的怎么调呀

网友D(2008-02-29):
一、 主机参数
10.02: EXT2 START/STOP     DI1
10.03: DIRECTION            FORWARD(方向)
11.02:EXT1/EXT2 SELECT    EXT2
11.06:EXT2 REF2 SELECT    AI1
16.01:RUN ENABLE         YES
20.01:MINIMUM SPEED     -1500
20.02:MAXMUM SPEED      1500
21.01:START FUCTION       CNST DC MAGN
21.02:CONST MAGN TIME    2000
21.03:STOP FUCTION        COAST
22.02:ACCEL TIME1         40
22.03:DECEL TIME1         20
60.01:MASTER LINK MODE  MASTER
99.01:LANGUAGE           ENGLISH
99.02:APPLICATION MACRO  FACTORY
99.04:MOTOR CTRL MODE    DTC
99.05:MOTOR NOM VOLTAGE  380V
99.06:MOTOR NOM CURRENT  287A
99.07:MOTOR NOM FREQ       50Hz
99.08:MOTOR NOM SPEED     1480rpm
99.09:MOTOR NOM POWER    160KW
二、 从机参数
10.02: EXT2 START/STOP     COMM.CW
10.03: DIRECTION            FORWARD
11.02:EXT1/EXT2 SELECT    EXT2
11.06:EXT2 REF2 SELECT    COMM.REF
16.01:RUN ENABLE         YES
20.01:MINIMUM SPEED      -1600
20.02:MAXMUM SPEED      1600
21.01:START FUCTION       CNST DC MAGN
21.02:CONST MAGN TIME    2000
21.03:STOP FUCTION         COAST
60.01:MASTER LINK MODE   FOLLOWER
99.01:LANGUAGE            ENGLISH
99.02:APPLICATION MACRO  T-CTRL
99.04:MOTOR CTRL MODE    DTC
99.05:MOTOR NOM VOLTAGE  380V
99.06:MOTOR NOM CURRENT  287A
99.07:MOTOR NOM FREQ       50Hz
99.08:MOTOR NOM SPEED     1480rpm
99.09:MOTOR NOM POWER    160KW

三、 主从参数调试说明
主机用速度控制,选用工厂宏(FACTORY)。启停用端子DI1来控制。模拟输入端AI1给定主机速度。
为了调试方便,两台从机均用转矩控制,选用转矩宏(T-CTRL),启停用控制字控制,给定用控制字控制。使能信号来自控制字,这样比较安全。
四、 三台电机更换主从注意事项
1、先把主机及从机的参数分别上传至控制盘,并对控制盘做好主从标记。
2、交换主从机控制盘,把原从机的控制宏9902改为FACTORY,然后原来主机的控制盘上的参数下传至变频器。把原来主机的控制宏9902改为T-CTRL,然后,把原从机的控制盘上的参数下传至变频器。这样,主从机的顺序就修改完了。(也可以依照上面依主从机参数的设置步骤手工进行设置。)
3、参数设置完毕后,从机要出现通讯故障7510,只须对用控制盘上的复位按钮对从机进行复位即可。
4、主机及从机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均不能用控制盘复位,要等系统停机后再复位,以免出现设备事故。

网友E(2009-03-26):
有机会的话可以探讨,我做过很多这方面的主从控制,我的邮箱:nhbwork@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