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模拟量累积功能块清零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这里用的是ABB AC800F的系统,运行了三年,发现模拟量累积功能块数值非常大了,请教大家如何清零,如不自动清零,数值超过999999以后,显示何值??另外,发现模拟量累积功能里有复位值设定,可当初编程时,我全用的默任值,可过程量值最大为999999.9.我想显示更大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模拟量累积功能块有2种清零方式:
1. 组态时双击功能块,打开参数窗口,选中操作“复位”选项,这样,就可以在操作员站上通过操作面板清零,但这样不安全。

2. 给该功能块设置一个高限报警值,如999999.0,当数值超过该值是,将触发一个报警,功能块的输出管脚SL1为高,将该信号连到输入管脚RES,触发功能块复位。

如果要显示更大的值,可以将功能块的CTC和CTP加起来作为累计量输出。
CTC为当前累计值
CTP是复位前的累计值

当累计值小于999999.0时,系统没复位过,CTP为0,则累计量输出:
CTC+CTP=CTC+0=CTC
当累计值超过999999.0,触发系统复位,CTC从0开始继续累计,CTP则保存为复位前的值,而者相加,就可以将您想显示的数值范围扩大一倍。

网友B:
将数据库在线后,把复位模块里面的true打个勾就可以,然后再将勾打在false那里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指点,因系统运行不能下载,以后有机会改正一下.另我想请教下,当初编程时,我全用的默任值,过程值量程(e)的默任值是100000.0,可是当模拟量累积值超过时可以正常显示,哪位能给解下惑,谢谢!!

楼主:
模拟量输入累积功能块CT _ANA,CBF6.2版的.

网友A:
过程值量程是操作面板上棒图显示的最大量程,超过这个值,虽然CA的数字可以显示,但棒图显示已经到顶了。

楼主:
谢谢解惑,未用棒图,感谢!!!

网友C(2008-04-04):
把复位做到操作界面,设置权限..

不用下装的,很安全.

CBM在运行时,也是能下装的,不影响运行.但是做仪表的原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D:
讲得好,有ABB AC800F的系统功能块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谢谢!zhongjie001@163.com

网友E(2009-06-02):
引用 网友D:
讲得好,有ABB AC800F的系统功能块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谢谢!zhongjie001@163.com

到资料下载里下载即可。

网友F:
有ABB AC800F的系统功能块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谢谢!dengchuanhui.apple@163.com

网友G(2009-11-13):
有ABB AC800F的系统功能块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谢谢!zfmgzlp66@163.com

网友H:
我还不知道这个用法.自动复位应该好用,我做的是将复位操作直接做到操作员界面上,让操作员自己使用.

网友I(2010-01-04):
有ABB AC800F的系统功能块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谢谢!zhdexinsunglare@126.com

网友J(2012-06-25):
可以自己做个用户功能块呀

网友K(2012-08-08):
如果不清楚管脚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模拟一个做实验,管脚RES复位。QQ441397585

网友L:
这是我厂一生产线原料调配秤的累积量的清零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L:
在线修改红框内的功能块的真假值就可以清零了,不用下载程序,简单快捷!

网友M(2012-09-07):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累积功能块有2种清零方式:1. 组态时双击功能块,打开参数窗口,选中操作“复位”选项,这样,就可以在操作员站上通过操作面板清零,但这样不安全。2. 给该功能块设置一个高限报警值,如999999.0,当数值超过该值是,将触发一个报警,功能块的输出管脚SL1为高,将该信号连到输入管脚RES,触发功能块复位。如果要显示更大的值,可以将功能块的CTC和CTP加起来作为累计量输出。CTC为当前累计值CTP是复位前的累计值当累计值小于999999.0时,系统没复位过,CTP为0,则累计量输出:CTC+CTP=CTC+0=CTC当累计值超过999999.0,触发系统复位,CTC从0开始继续累计,CTP则保存为复位前的值,而者相加,就可以将您想显示的数值范围扩大一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