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起动间计算

楼主(2008-01-15):
今天我做一台75KW星,三角起动柜,试机时起动正常,但转三角运行时烧毁了电源200A的保险(线路的接发能肯定没接错),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试机正常是什么意思?能运行了?仅仅烧了熔断器换新不就完了吗!如果不能运行,只要切换角就烧保险,请查电机接线和切换时的互锁。

楼主:
李纯绪,你好!起动正常是指Y型能运行,切换成三角型就烧保险。

网友B:
保险类型对吗?gG或aM?

如果在切换时烧保险的话,应该是短路造成,有用机械连锁吗?

时间继电器如果用星三角专用,有一个大于30ms的延时,可以防止短路。

网友C:
75KW已经不小了,那个转换时间继电器一定要有的

启动时间可以看电流表变化,电流是慢慢变小的,电流刚开始不动时,转换。

网友D:
最好是用专用星三角切换时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经证实是保险座质量太差

网友E:
应该观察当时电流

网友F:
切换时烧保险应该是短路,检查切换时动作先后问题,还有最好使用机械连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经证实是保险座质量太差,因为保险座只有一相烧得很厉害,而其它两相保险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