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系统简述

楼主(2008-01-15):
急停,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啊!其根本目的是为安全设计,所以在设计编写急停程序时安全是指导思想,在硬件选择上可靠性是第一位。真正的急停肯定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而且其信号的要求用电缆直接传递,目的是保证通讯故障的时候急停仍然起作用。很多场合,急停分好几中情况:快停——设备快速停车,不断电;急停——不仅快速停车,而且所有中转输出模块信号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失电,此时所有输出都没有,所以在设计时就要考虑急停时的动作情况来对产品选型(主要是阀);火灾急停:火灾关心的是火警蔓延情况,此时容易着火的地方如油库,液压站以及容易火情蔓延的通道如排烟通道等成了火警急停的关键控制区域。当然对于液压驱动的设备,液压站停了,所有动作也就停了,但这停止动作不是急停系统发出的,是液压系统发出的。

网友A:
不错!这个思路是对滴!有没实例啊!共享下!!

网友B:
急停也就是紧急停止。在系统出现不可预测的安全隐患时利用紧急停止功能使控制系统恢复到安全区域控制状态。这种功能的实现除在软件编程方面必须缜密编制外,硬件的选型如同楼主所说相当重要。例如液压制动系统在急停后必须使得系统恢复到制动状态、在高压工作系统急停时必须对储压系统泄压、......等等。这些功能的实现无疑都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原件自动阀(含汽动薄膜伐、电动阀、液压阀等等),所以说阀门的工作作用方式(正作用反作用)是选择的关键点!

网友C:
这是紧急停止装置,专用于保护设备和减小事故范围.

网友D(2008-04-08):
支持 工控追求  的说法

网友E(2008-10-27):
正在琢磨急停的实现方式呢

看到有些设备通过变频器急停,有些通过硬接线急停,有些通过PLC程序急停

在想它们的区别

网友F:
有时候急停多了也麻烦, 我们的设备中有一处急停,涉及到软件控制, 动作后要恢复时必须把设备电源重新关闭后再送电, 才能启动,而只把急停钮恢复却是不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软件和硬件一齐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