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远红外测试仪

楼主(2008-01-15):
我们公司是一家玻璃行业的工厂, 需要加装一种测试的仪器, 具体说就是我们的玻璃液从悬空的流料口垂直下落, 这时根据生产需要,必须要知道玻璃液的流量, 来控制生产线的速度, 据说老外有一种红外线的相机或者称为检测仪, 对准玻璃液的流股, 就可以直接测出流量, 不知道哪位朋友用过或者经销甚至见过此种仪表,请告诉我一声.不胜感谢.

网友A:
是红外热像仪吗?

楼主(2008-02-18):
to 法兰变送器
我看老外在图上标的是infrared camera 我不知道确切的说是远红外摄像机还是红外热像仪,那个更准确一点?
不知道你有什么这类的信息吗? 请赐教

网友B:
Infrared camera 就是红外热像仪,国外有这么叫的,但是热像仪输出信号怎么变成流量信号的,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C:
前端原理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后段软件分析

网友C:
请教了:以往控制玻璃流量是否是主动式的,比方不去计量 而直接机械限定 出料量

网友D:
热检仪听说过但是我不明白热效应检测怎么能转换成流量检测?

楼主:
我看到了有关厂家的产品信息,原理是在流下的玻璃流股边上装一个camera 此东西上下间隔20mm分别有2个头,来检测玻璃流股在2者之间下落的时间,也就是得出速度,中间则有一个计算流股直径的东西,再根据玻璃密度这样就可以算出单位时间内流下的玻璃量,也就是流量, 这个东西瑞典人出,但报价要上百万,实在太贵了,不知道国内是否生产,或着国外还有其它厂家可以便宜一点啊

楼主:
错了,是20mm上下各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