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

楼主(2008-01-15):
哪里有天车方面的学习资料  带电阻段那种 怎么接啊!125T以上 的

网友A:
就在这里

网友B:
 你是指,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入电阻的那种吗?

网友C:
照图纸接就行了,30吨的见过。资料网上搜吧

楼主:
对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入电阻的那种

网友D:
没有图纸吗?很好接的啊

楼主:
怎么区分 一段 二段 到 6段啊  有阻值吗?

网友D:
电阻器上不是有抽头吗,按照抽头进行连接啊,每一组抽头对应一台切电阻的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E:
用凸轮控制器来换档,得有图才行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转子电阻器有型号的,你可以选择使用电机功率且6档控制的匹配电阻器,电阻器厂家会有详细的接线图和说明。每档的阻值需要经过计算得出。

网友G(2008-03-13):
这不是太简单了么?
不需图纸就可以啊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