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80F M H I A E德国E+H质量流量计 80F M H I A E

楼主(2008-01-15):
请教高手,现在有两台80F M H I A E德国E+H质量流量计 ,其中一台有二次表显示表头,另外一台没装二次表显示头,但是主板上有插口.为维修方便,将此台80F M H I A E德国E+H质量流量计装了二次表显示头,结果DCS显示死值,输出电流为3.4MA.请教高手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我也要学一学

网友B:
晕倒,没仔细看,SUPCON的同志也会问这种低级问题啊,汗……

网友B:
按照K值重新组态就可以了。

网友C:
让人给你咋说呢

楼主:
亮光光:
低级问题,怎么没看你回答.还低级呢.

楼主:
亮光光:
看清问题在回答,还组态呢.

楼主:
SUPCONDCS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因为所有质量流量计测得都是振动相位差,然后转换成质量量,相位差/质量量=K值。每个传感器的K值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厂家不叫K值,叫其他名字),一般在表体上都会刻上。更换转换器必须重新输这个K值,否则转换器不知道现在这个传感器的K值是多少。唯一目前不用输得就是MicroMotion,K值储存在传感器上的核心处理器里,换了转换器让它通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另外,你的名字和我一个前同事一样。

网友C:
3.4mA
是报警电流,DCS当然显示死值,既然装了显示,就能看到报警代码,查看说明书,看看什么意思,然后对症下药,不懂得打售后热线。

网友C:
还有,主题表达不清,到底是换了显示面板,还是换了变送器,什么叫“二次表显示表头”,我猜是一台有显示面板,另外一台没有显示面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亮光光在 2008-1-21 15:53:00 发表的内容:
因为所有质量流量计测得都是振动相位差,然后转换成质量量,相位差/质量量=K值。每个传感器的K值都是不一样…
--------------------------------------------------------------------------------------------
不清的不要乱说,除了相位差法,还有时间差法,MicroMotion,的K值不用输不是唯一的

网友B:
相位不是时间的转换?你的时间差是不是指的某些单管?另外,MICROMOTION不用输指的带核心处理器的,如果还是老型号还是要熟的

楼主:
PROMA80质量流量计插了一个显示表头,结果会为什么烧坏放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