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的功率大小

楼主(2008-01-15):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判断电机的功率大小?听说经销商买的电机3kw只有2kw多一点。

网友A:
检查电机轴中心高度;
加负载测电流求功率,检查是否发热。

网友B:
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计算的输出的扭矩,可以大致判断出电机的大小是否正常.

网友C:
1。测空载电流和带载电流,看与铭牌是否符合;
2。大部分铭牌只写额定电流,以2x标定功率看额定电流是否相符,小于5%以上的基本是偏小了。

网友D:
电机轴中心高

网友E:
我在想,我们厂修过的电机,经常坏,可能就是少了线,现要铜涨了嘛,

网友C:
某些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线径会细点,绝缘漆,绝缘纸等也会用的差点,但寿命就影响了。

网友F:
带上额定负荷计算电流,或者在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计算电机出轴的转距

网友G:
空载电流大,不合格!

网友H:
好象书上说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应该在额定电流的一半以下

可是我们厂外修送来的电动机,空载电流很少在一半以下,都是50%到70%左右。看来都偷工减料了

网友I:
节约成本

网友J:
   1  我认为普通电机功率从外观上很难判断,测量力矩和电流既麻烦可能也不一定准确,所以购买电机一定要买正规厂家出厂的.
   2  楼上有师傅说可以根据电机的中心高来判断电机功率,其实同一中心高的电机,由于其极对数不一样功率也不一样.
   3  有一些不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机,其实际功率要比铭牌标注的小很多.

网友K:
如果无名牌测试空载电流,3KW以下电机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3KW以上电机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