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MOELLER nzm10-630断路器问题

楼主(2008-01-15):
安装的时候找不到常开触电,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是否需要增加辅助常开触点?应该是安装在断路器内部的,要把断路器的前面板拆开就可以安装了。施耐德、ABB等断路器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推测穆勒的也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塑壳的辅助触点,一般都是安装在内部的

楼主:
盖子拆下来里面有空间但没有辅助触电,是否要另外订购?

网友C(2008-02-14):
NZM10的标准辅助触点的型号是NHI-NZM10,为2NO+2NC。NZM10已经停产了,如果您好不到的可以去问资历比较老的经销商。

网友C:
我帮你查了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www.bjmst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