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宝机械泵加油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们公司有莱宝的SV300的真空泵,在换过过滤器,重加过油后,从观察窗看整个观察窗都是气泡,这正常吗?还有一般加油需要加多少?停机时在什么油位?开动时在什么油位呢?谢谢!

网友A:
在刚开始抽气的时候,有气泡应该是正常的,我公司用的机械泵就这样,加油的时候看油位线就行了

网友B(2009-04-04):
我们公司的莱宝的SV300的真空泵检修完排气口冒烟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C:
如果长时间不运转真空泵或者刚刚检修完的真空泵出现轻微的冒烟现象是正常的

那是里面局部部位瞬间摩擦的现象

正常运转后就不应该冒烟了

如果换油的话最好用清洗剂清洗一下里面的污垢

一来可以清晰地看清油位

二来新换的有就相对杂质少了,就不容易出现起泡了

网友D:
刚开机有气泡是正常的,停机时油位一般为油标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