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1-15):
台达M21A  0.4KW   上电既显示CF3,检查输入电源没问题,变频器主回路正常,STOP和正转运行灯同时在上电是亮,请问是那些原因造成/
谢谢!台达高手!

网友A:
你电源输入端接线正确吗

网友B(2008-03-08):
要看是CF3还是CF.3或者是别的。问题不一样的!

网友C(2008-05-07):
我也有一个开机报CF3,怎么处理呀?

网友D:
换主板吧。台达的老毛病

网友E:
主要是互感器坏了,只能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