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家的控制仪表能实现正反作用自动切换

楼主(2008-01-15):
我们在用智能仪表作工程时,经常要用到控制仪表能实现正反作用切换的问题,但还没有发现有这样功能的仪表:
外部给仪表一个开关量输入,仪表自动实现正反作用切换。

网友A:
通用的智能仪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不知道你是做什么调节用,怎么会有这种需要

网友B:
使用带通讯的仪表,加个人机界面,做配方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公司的产品可以直接识别外部开关量信号,实现自动正反作用切换。china_1000@126.com

网友D:
致衡 你好,你的要求要两种仪表才能实现,要是可以的话,你可以来电话,我们的技术会热心的为您解答.
技术热线:0599-7857921,7852057
公司网址:http://www.HRGS.com.cn
E-mail:hrgs@hrgs.com.cn
网址:www.HRGS.com.cn,www.fjhongrun.com.cn
联系人:郑春燕  职务:经理  联系电话:0599-7822296,13695072356

网友E(2008-09-29):
我们公司的“SmartGA可编程多回路调节器”,有你要的功能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www.greatelec.com,  010 63788630

网友F(2013-07-30):
如果有通讯的话,可以更改内部参数实现相反作用

网友G(2014-05-19):
用模拟量控制正反转不好吗用一个手操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