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

楼主(2008-01-15):
大家好,我想找个传感器测汽车信号,就是汽车一通过,就能发出一个信号,

网友A:
规划量程
Xmin(m) 0.2 0.4
规划量程
Xmax(m) 1.0 6.0
频率 160KHz 60KHz
声束角 5°
测量次序时间(Tp) 25ms 80ms
分辨率 0.1mm 0.25mm 0.25mm 0.1mm 1.5mm 1.5mm
microsonar主要应用于工业过程的自动控制,microsonar适合于探测物体的存在与否,或高精确的测量传感器到目标间的距离。为了能够有高质量的反射波,被测物体需要有平坦,简单的表面,并且microsonar传感器的表面应该平行并正对着于目标表面。如果反射表面不够平坦并简单,将引发对测量不必要的干扰,并可能限制正常工作。
Microsonar可应用于检测发动机零件,计件工作,交通工具,叉车,翻斗车,起重机等。也可用于使用包裹,货箱,纸板,原材料片,传动带,建筑,未加工材料等的情况,供应于表面有适当反射能力且移动不超速的目标物。
liuyi@conasen.com

网友B:
现在北京奥运会检测汽车就是用的这个,可是我没用过.你可以去问一下别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