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电池坏了,会怎么样?

楼主(2008-01-15):
西门子PLC电池坏了,会怎么样?会丢失内部的编程吗?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在EPROM里或存储卡里,断电保持存储器的数据时间长了会丢失。

网友B:
是电池还是超级电容?
断电不能数据保持.

网友C:
程序丢失,设备瘫痪

网友D:
若有EPROM或存储卡,就无须装电池

网友E:
没有遇见过

网友F:
有卡坏了也没有关系,没有卡坏了,就会丢程序!

网友G:
看是否有MMC卡 如果有 则可以保存数据,如没有则数据丢失.一个CPU电池的寿命是很长的一般在3年到8年之间。

网友H:
有MMC卡的话,电池不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I:
会的,建议你备份,一分钟之内更换电池,数据看保持

网友J:
我也有类似问题:我们的系统电源模板为PS407    BAF灯 红亮   BATTF灯 黄亮   DC5V DC24V均为 绿亮
  CPU为CPU412-2  EXTF灯 红亮  RUN灯 绿亮有时灭变为STOP黄亮   ,什么原因啊?如何处理?

网友K:
不断电的话程序不会丢!

网友L:
 西门子PLC不是一种.
拿下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M:
最好是备份一下程序,因为400系列的CPU如果断电程序会丢失的。如果不能备份程序,换电池时也要在通电状态下进行。

网友H(2008-02-18):
最好是更换电池

网友N(2009-02-28):
武汉凯凯设备有限公司是优势西门子PLC代理商,专营西门子6ES5
及6ES7-300/400系列,全部型号都有备货,欢迎采购!
以下产品:1.德国西门子公司原产出品
2.产品全新现货当天可发货,偏型号可订货
3.产品按原产质保一年
4.可来我公司验货付款
详情请询:王文娟,13995691847,QQ:912301417

网友O:
最好是备份一下程序                                       安全呀~~~~放心

网友P:
如果断电后,程序会丢失

网友Q:
电池失效后,如果CPU断电,程序会丢失的,在通电状态下进行更换电池,最好先备份程序。

网友R:
断电后,程序会丢失,断电保持型数据丢失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在EPROM里或存储卡里,断电保持存储器的数据时间长了会丢失。

网友T:
做个备份吧!看这回不就用上了,不是吗?

网友U:
数据丢失,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V:
PLC好像没有用纽扣电池的了吧!

网友W:
对:交大电气 关于我也有类似问题:我们的系统电源模板为PS407    BAF灯 红亮   BATTF灯 黄亮   DC5V DC24V均为 绿亮
  CPU为CPU412-2  EXTF灯 红亮  RUN灯 绿亮有时灭变为STOP黄亮   ,什么原因啊?如何处理?
内容的回复:

我上次碰到一次和你问题差不多的,我的是BAF 红亮,,  BUSF也红亮, RUN是绿灯和STOP黄灯闪烁,

我的CPU是316-2DP的,后来是一个站的硬件接触不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W:
有MMC卡电池没电程序不会丢失,没有MMC卡电池没电会丢失程序

网友X(2011-07-28):
我们有一台设备使用西门子S7-400,由于新设备有一年未使用,带电更换电池后,出现一个报警,使用电源复位键后,仍然无法消除报警,有哪位高手知道怎样处理,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