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功耗问题

楼主(2008-01-15):
在100W220V白织灯串二极管接入交流220V后,功率变多少了?

网友A:
功率没有减多少,因为灯泡的亮度低了以后,电阻变小了.但亮度很损失很多.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

楼主:
在直流回路中,电压减为原来的1/2,则功率减为原来的1/4.

网友B:
假设电阻不变的话,电流只有正半周发热,所以功率是原来的一半

电压减为一半的是电压平均值,计算发热的是电压有效值,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有效值只变为原来的1.414分之一。

以上仅有理论情况,实际上电阻变小且不可以忽略

楼主:
哪位用电功率表测试过吗?

网友C:
无论加在电灯上的电压是多少,电灯的灯丝电阻是不变的是一个固定值。
如果您在线路中串接一个二极管那么加在电灯上的电压就是一个脉动的直流电压,它的大小为额定电压的0.45倍即99v,您加上一个二极管后电灯的功率相当于20W左右的功率。

网友D:
普通灯泡用二极管串联后闪的厉害

网友B:
下面引用由ande在 2008-1-17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无论加在电灯上的电压是多少,电灯的灯丝电阻是不变的是一个固定值。
如果您在线路中串接一个二极管那么…
--------------------------------------------------------------------------------------------
两句话都是错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