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检测处玻璃快的存在

楼主(2008-01-15):
我单位想在生产线上加一套红外测温的仪器, 我们的产品是玻璃保温棉, 在生产线上像一个带子似的走,为了发现棉中带有非纤维的玻璃块等杂物, 听老外说可以通过加一套红外测温仪,对传输中的棉毡进行红外测温,一句玻璃块温度的差别,检测处玻璃快的存在,并把此段玻璃棉毡切除,
只是我没有使用过类似的仪器,请教各位明白人给予指点,
谢谢,
   也可发邮件到   zjl060489@sohu.com

网友A:
玻璃块有多大?

楼主:
TO 周公,  因为产品是玻璃纤维, 所以若产品里有玻璃条或玻璃块都应该不行, 但实际上也没有标准多大需要清除,我想可能是超过几个毫米就算是应该算吧,(但我还是要回头具体落实一下),

网友B(2008-12-11):
应该是红外热像仪,可以测一个面的温度,通过温度异常来判断玻璃块是否存在,我公司专业代理各品牌红外热像仪,欢迎来电咨询!

红外测温仪被广泛应用于禽流感防治

----用于快速检测家禽、飞禽的温度。
----用于快速检测禽类运输车司机体温。
----用于快速检测疫区出入口人员体温。
----用于快速测量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出入口人员温度。
红外热像测温仪对非接触性物质进行温度测量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使用很容易:只须确定目标,按下扳机,接下来读取数据便可。它能够在数秒钟内把被测目标的温度信息,在计算机上以图像形式显示出来,并与人体暴露器官正常温度图像进行比对,误差可以精确到0.03度。在旅检通道上利用红外热像测温仪对每个入境旅客的体温进行识别、排查,不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能节约5-7秒的时间。
当前正值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内外疫情形势分析,今年秋冬季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可能大流行的高致病性瘟疫面前,人显得非常脆弱,非常危险。所以,非接触式测温就能帮助我们安全的取得疑似病人的温度数据,作为区分有病无病基本参数,同时有效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

红外测温仪--专业检测工具, 快速温度测量

广州富民测控科技--红外测温专家

www.cnfumin.com 020-8754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