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8-01-15):
电动机烧坏了怎么办?去饶一个,还是换一个新的呢?
国外(指发达国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严重烧坏的话,连硅钢片都烧糊的话,那肯定要换新的了.
功率太小的话,也没人修.几百W的多数是买个新的了.
所以一般电机修理部都半是在1KW-22KW之间

网友A:
修一下还是便宜

网友B:
在保修期内可与商家交涉换

网友C: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D:
根据故障状态做出明确处理方案

网友E:
我帮你修

网友F:
看你的电机有多大了,小的买新的,大的修。

网友G:
  你是指电机内部燃烧对吗?如果是异步电动机,定子烧了,可以从绕.不知烧那一版

网友H:
对比一下维修及买新的那个划算就按哪个

网友I:
电机线圈烧坏重绕价格是购买新的电机价格的1/3,指1KW以上

网友J:
lqs顺:说的好,小的换新大的重饶

网友K:
电机通常只烧转子,重新绕转子绕组就可以了,一般按照每千瓦40左右收费,定子转子都绕就是双倍。

网友L:
修了之后一般性能都下降了

网友M:
要看电机使用的场所,满负载运行的电机应该换新的,

网友N:
小的换新,大的就侥!

网友O:
也是先考虑修再考虑买吧!根据轻重缓急,使用时间,损坏原因,厂家承诺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b]我猜想的!呵呵[/i]

网友P:
能修就修,但是要找到原因。不能一烧再烧。

网友Q:
老板大的话,买新的了。

网友R(2008-10-16):
说的好,小的换新大的重饶 !

网友S:
说的好,小的换新大的重饶 !

一般绕一次线圈是新买电机1/3的价。

网友T:
偶这里先换新的用着,烧的电机拿去修好备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P:
能修就修,但是要找到原因。不能一烧再烧。

网友V:
是修还是买 关键看你投资多少RMB???? 电机坏了和衣服坏了一个道理……………………可修 可买??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说的好,小的换新大的重饶 !

一般绕一次线圈是新买电机1/3的价。

网友X:
烧了肯定是拿去修了。?????????

网友Y:
1,将电机拆下来.

2,将电机送到维修部门去维修.

3,将修好的电机在装上去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