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一怪事

楼主(2008-01-15):
这是一张调功柜的主电路图,靠可控硅导通来实现主回路的通断,今天出一怪事,在不工作时输出指示灯居然亮拉,用表量灯两端电压为78V,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图片标记1

楼主:
抱歉各位,图格式不对,尽快发上.

网友A:
呵呵呵。。。可控硅装置的怪事我也遇到过,我在造纸企业工作,复卷机是直流传动的,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系列装置,试过一次在检修时没有接通使能旋钮的情况下竟然开动了机器(正常情况是必须接通使能旋钮再按起动按钮开机的,停机也把就使能旋钮断开),还全速运行,当时停下来时心还真发毛啊!!

网友B:
你的图呢?

网友C:
看不到图是不是可控硅漏电

网友D:
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