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求助:如何实现上位机数据库的同步?

楼主(2008-01-16):
数据一条条由PLC发上来,两台工控机做数据服务器,冗余结构,数据必须一致,做数据的存储和比较,查询等以及向PLC发一些命令.请问用什么系统做好一些?

网友A:
具体可以xhlqs@163.com与我联系

网友A:
双击热备就可以实现,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设备中转

网友B:
超创科技,你是用什么软件可以支持数据服务器,冗余结构的?

网友C:
用紫金桥组态软件的双机热备功能即可实现冗余,具有时钟同步功能.详细信息可访问公司网站:www.realinfo.com.cn

网友A(2008-02-16):
用MCGS可以使用 还可以使用NTOUCH触摸屏

网友D:
你可以在两台工控机上做两个一样的OPC数据源,从PLC读出的数据同时发到两台工控机,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E(2008-03-28):
北京三维力控的ForceControl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免费索取资料。
salesm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