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MODBUS的问题!!广播方式通信的

楼主(2008-01-16):
PC上位软件通过485集线器下挂N台设备,以modbus协议通信

应该是广播方式,那么是否是这样的,
1  PC上位软件的modbus先发送1个消息包,地址是01的,N个设备同时接受,然后设备与自己的地址号对应上就做回应,没对上的就不做任何回应。
2   然后PC再发送地址02的,下位设备是02地址号的回应,以此类推,直到N个设备全接受回复。

但MODBUS资料里不是说以广播方式发送的,从设备不做任何回应吗?这是怎么回事,不回应的话怎么返回信息。
如图
http://hiphotos.baidu.com/samyhs/pic/item/ae92cd1f5abee4fbe1fe0b46.jpg[/url

网友A:
不返回信息,那就是主机只用来控制从机了,只发命令,从机执行,不需要从机回应信息了,所以不可以读从机的内容了

楼主:
但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个从机都返回信息   怎么办?

网友:
那只有一个一个发请求了,不可以用广播了,就是说不能用地址0了,需要读哪个设备,就发命令给哪个设备了

楼主:
这样是否可以:
还是按 单对多方式  上位机先以地址1发送消息贞,N个设备同时接受,在软件里识别到自己的地址后回应给主机,主机处理从机信息后在继续发送地址2消息贞,从机依次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