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古怪也很蹊跷

楼主(2008-01-16):
   急急急!!!求教,好好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常常出现压力表不稳现象,而且表针摆动很大,在一个压左右,以确定,第一,排除井内无水的可能。第二,泵是换的新的。第三,压力表是好的,第四,把变频器调换了也是这样。第五,当停一段时间供水后,再次供水刚开始还比较稳,慢慢就会出现不稳现象,表针摆动慢慢加大。
   我的招式都用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急急急!!!
   联系电话:13053954699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指点阿

网友A:
  “再次供水刚开始还比较稳,慢慢就会出现不稳现象,表针摆动慢慢加大。”

1、再次供水刚开始还比较稳,慢慢就会出现不稳现象,是因为系统用水量开始增加;
2、表针摆动慢慢加大,表针摆动大是说明压力变化,用水量变化,而压力的恢复需要时间;
3、解决的办法是增加系统的水容量,比如增大水面的面积,减小水面高度的变化,从而减小压力的变化;

网友A:
 “好好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常常出现压力表不稳现象,而且表针摆动很大”

1、一种原因是系统水容量小;
2、另一种原因是泵容小,抽水量调节时,速度变化范围大;
3、一般恒压供水,压力在一定范围变化,也是正常的!

网友A:
仔细检查系统供水量的变化情况?!

楼主:
  它的摆动频率比较快,并不像单纯的开阀门使水压下降关阀门水压上升,

网友A:
摆动频率快,是压力表管路空气泡所致!

楼主:
  能否发给我你的直接联系方式,我给你打电话。

楼主:
   上面是我的手机号,你可以发到我的手机上。谢谢,

网友B:
啥叫喘振来着?换个设定压力试试?不用闭环控制开环给个频率试试?

网友B:
井内水位下降,泵抽进空气的可能也是要排除的

网友C:
同意刘志斌的一些观点,本人从事恒压供水系统设计多年,原交同行朋友。020-37217531

网友D:
管路内有空气,压力不稳,我遇到过

网友E:
闭环振荡,把变频器P参数调小点试试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P值可以太大了,另外变频器加速时间太快了

网友G:
系统如带PID参数设定,可调整PID;另外压力传感器(表)的安装位置也有关系,一般要求安装在靠近泵的主管路上。

网友C:
系统如带PID参数设定,可调整PID.希望楼主处理好问题后回复一下,我关注此事

网友H:
压力表与管道之间是否用表弯连接?如果装有表弯和水阀,放一下水,可能有空气。

网友I:
是空气多的原因

网友J:
PID没有调好.

网友K:
"再次供水刚开始还比较稳,慢慢就会出现不稳现象"
供水量有什么变化吗?
如果一直都是满负荷,排除PID问题

网友L:
一是变频器不行,二是有可能是加减速时间,三是用水负荷不均.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M:
管内有空气,
调小进水管流量试试.

网友N:
搞定了没,上来说说看处理情况?

网友O:
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泵进口部分包括阀门,检查是否有进气,这是常见现象。
第二看看进口水位够吗!参考!!

网友O:
压力表、变送器、变频器等电器设备坏了,不会自己恢复,考虑工艺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