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怪蹊跷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急急急!!!求教,好好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常常出现压力表不稳现象,而且表针摆动很大,在一个压左右,以确定,第一,排除井内无水的可能。第二,泵是换的新的。第三,压力表是好的,第四,把变频器调换了也是这样。第五,当停一段时间供水后,再次供水刚开始还比较稳,慢慢就会出现不稳现象,表针摆动慢慢加大。
   我的招式都用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急急急!!!
   联系电话:13053954699

网友A:
可以先检查一下管路上有没有泄露情况。

网友B:
是不是有PID调节啊?

网友C:
这种现象的最大可能是,由于您是刚换的新泵,新泵的允许吸程高度比您原来的泵小,例如原来的为6米现在的为5米。如果是这样的话新泵容易产生气蝕现象,使得泵中产生了不该有的气体,所以压力表出现压力震动现象。从您所说的刚开始比较平稳慢慢出现不平稳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如果用的是PID闭环调节,建议重新整定一下PID的P 、I参数。

网友E:
重新整定一下PID的参数

楼主:
 感谢诸位老师的支持,这套系统用了快两年了,一直很好,这是最近一个月才发生的问题。PID参数不可能自己变吧,刚换的泵是同厂家同型号同功率的,管道泄漏原因对表不稳现象会有那么大吗?个人见解:管道泄漏就降低了管道中的压力,压力表反映给变频器PI自动调节,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因为你用水实际上就是管道的一种泄漏。一起讨论。

网友F:
检查管道结垢情况,取压点附近是否有大块结垢,形成涡流。

网友G:
看来泵的原因可能性大,虽然同型号同功率,但振荡频率,出口流体的状态是不会一样的,估计换换测点位置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