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DeviceNet和CAN的通讯可行性

楼主(2008-01-16):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和AB的PLC通讯,AB是作为主站,而我这面是自己公司的PLC支持CAN(不是CAN OPEN),找到了DeviceNet转CAN OPEN的网关,但是没有CAN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CAN底层的函数对DeviceNet的数据帧进行分析,从而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你方案太麻烦了,而且做起来麻烦。我们公司有这样的模块,一个模块有一个以太网口,3个串口,每个口可以定义任何PLC等驱动,模块内置了100多种PLC的驱动,所以世面上的PLC基本我们的模块都支持。然后我们模块内置协议转换的功能,只要鼠标点几下就完成了.就可以通过串口把你PLC的数据进行转换
联系方式:lxu@spectris.com.cn
你可以登陆我们网站:www.redlion.net

网友B(2008-02-18):
问题不大,DeviceNet底层也是can总线。
只要你的PLC支持CAN总线收发,自己编程就好了。
如果PLC支持c语言就更好了。
而且你的应用应该不需要完整的支持DeviceNet总线协议,
只需要搞清楚那几个CAN-id需要收,发的时候用那几个Can-id,
2.0A还是2.0B,
数据如何解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