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MR-J2S-XXA伺服放大器,有三种工作模式,位置、速度、转矩。想问问这三种工作模式通常针对于什么情况下用不同的工作模式呢,如果只用一种工作模式可以吗?各位师父,谢谢了!!

网友A:
想问问这三种工作模式通常针对于什么情况下用不同的工作模式呢
说起来太长了,翻一下精华贴吧。

只用一种工作模式可以吗?
通常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高精度   快速度       转距(扭力)为中心

网友C(2008-04-04):
用位置控制方式的相对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