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询:10.4寸触摸屏选型

楼主(2008-01-16):
我的项目中原配置:
AB的controllogix系列PLC,CPU为L61;触摸屏配套AB的2711-T10C20L1。
现希望用其他品牌HMI替换2711,请教各位高手:
可以替换的型号(外形尺寸要尽量一致);
与PLC的连接方式?

网友:
威纶通MT8104T 和 MT510T 都是10.4寸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的
0755-83247362

网友A:
好多都可以啊 不过安装尺寸要注意啊!

网友B:
太多了,10寸屏到处都是,可以与我联系13581532261沈先生

网友B:
10寸屏的开孔尺寸各品牌的基本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B:
与PLC的连接可以使用串口或者使用以太网,看选择那家了,有些不支持以太网

楼主:
To:楼上各位:
串口通讯也可以,关键AB那款HMI的尺寸比较特殊,有个比较大的边框.

网友C:
那就看看同样是产自美国的红狮第三代 G3人机界面吧.

网友D:
外观尺寸的话就比较麻烦的..这个是死的东西..至于功能上的代替.我看很多屏都可以实现的.推荐使用PANELVISA.性价比高!

网友E:
用WEINVIEW的吧,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QQ,470331240,

网友F:
我的一个客户也是你这个情况,他的是AB control logix L31 ,通讯协议是DH1,当时他也是想要个10寸屏,后来用我们的屏进行测试,完全能通讯并达到他的要求。不过你那个外形此村到没有比较过,应该差不多,他也是安在机柜上。兄台有兴趣到我们公司网站上看一下,看是否和你的此村要求。和你的要求欢迎和我联系。 北京昆仑纵横科技公司 陈英豪 联系方式: 13260455339 010-51659278-124 email:yinghao.chen@hmitech.com

网友G(2008-03-18):
买我们的咯,我们的产品可以热插拔,不怕死机!色彩26万色,性能又好!有意请致电:0755-33935810
秦小姐 谢谢

网友H:
因经营方针政策变动,现有一批大特价产品出售,其中:
1.深圳人机EVIEW触摸屏,型号:MT510LV4CN共2台,08年1月底进货,进货时3280元,现2600元出售,
2.罗升文本TD220S进回时500元,现在200元出售
3.深圳人机EVIEW触摸屏,型号:MT506SV4CN共1台,07年11月份进货,进货时1950元,现1100元出售,
4.深圳人机EVIEW触摸屏,型号:MT506LV4CN共1台,07年11月份进货,进货时1280元,现600元出售,
5.三菱变频器FR-E540-0.4K-CHT,07年4月进货,进回时1260元,现在出价800元.
6.各数据类通讯线,100多条,20元/条
7.三菱PLC,FX2N-16MR,进回时1660,现在800元出售.
8.三菱PLC,FX2N-48MT,进回时2184,现在1500元出售.
9.三菱PLC,FX1S-14MR,进回时835,现在600元出售.
10.三菱PLC,FX2N-485-BD,进回时200,现在150元出售.
以上产品均为全新原厂包装.另外台湾金器气动的产品有一大批,均为原装台湾货,及原装美国MAC和ASCO的电磁有意者到现场了解.有需要的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