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工作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位置控制模式在什么场合下用。速度模式在什么场合下用。转矩模式在什么场合下用。不太明白。是不是需要用什么模式时,通过外部信号切换一下模式就可以了,就像用变频器一样呀。不用那种模式时再切换回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建议搜索一下论坛的伺服电机精华贴子...有很多关于这三种控制模式的详细描述的..不单单是三菱...现在几乎所有日系和国产的都是这样子的控制模式....

网友B(2008-04-04):
多数是用一种模式

使用两种模式时,才需要用到切换

网友C:
具体采用哪种工作模式要根据具体工况来确定,不能随时切换的

网友D(2008-05-05):
建议你看一下三菱J2S的手册,上边说的很清楚

有三种单独的控制模式和另外三种之间的两两切换模式.三种模式的切换不可以的

网友E:
简单说(按照机床应用给你举几个例子,通常都是按照控制对象实际要求来分的)

1.定位控制基本就是位置模式

2速度模式:印刷机、拉线、绕丝等

3转矩模式:卷绕行业、开卷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