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

楼主(2008-01-16):
    三菱MR-J2S-XXA在位置控制模式时可不可以用伺服器内部参数来调伺服马达的速度。在速度控制模式时可以调速,位置是否只依赖于伺服模块给的脉冲数来确定呢?而在转矩模式时,是否只能调马达的输出转矩,而速度是否同时也可以调呢,在转矩模式时是否依赖于伺服模块输出脉冲频率来调马达速度呢?

网友A:
速度与转矩模式时,三菱伺服都要用上位控制器进行位置的确定,位置控制模式是伺服马达的速度由上位控制器脉冲发出的频率决定.

楼主:
谢谢星星亮,谢谢,近来也在看一些相关手册,不太敢确定,所以问大家来了,谢谢哟,以后还有很多问题问大家,做个朋友吧,我的QQ:850617448

网友B(2008-04-14):
MR-J2S-70A,警报AL-24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1、检查输入电缆是否损坏,特别是带拖链的

2、拔下伺服马达电源线接头,用兆欧表检查绝缘和接地状况

网友D(2010-10-23):
报警24  如果确定是驱动坏的话 一般故障点在7860本身或和它有连接的电路 可以交流一下 QQ 57022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