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瞬时流量的仪表用哪种仪表?

楼主(2008-01-16):
显示瞬时流量的仪表用哪种仪表?

我测量管道上的流量,在控制室显示,工艺只要求显示瞬时流量,不要求显示累积流量。
请问:用一般的数显表可以吗?就是那种显示液位、压力、温度的数显表。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七星华创的啊!

网友C:
一般的数显表,4-20MA输入

网友D:
只要你的数显表输入支持,现场仪表的输出信号就可以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绝对没问题!

网友G:
单显仪表即可.

网友H:
绝对可以!放心用吧。

网友I:
可以,只是要考虑好配电问题

网友J:
选用单显表可以,对于信号,二次仪表大部分都是万能输入的。

网友K:
选择显示表的时候要考虑流量变送器的信号是需要有源还是无源,看是否需要选有24VDC输出的单显仪表.

网友L:
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是直接数显表显的

网友M(2008-02-18):
若不用补偿,用带开方功能的单显示数字仪表是可以的!

网友N:
开方是针对于差压变送器和截流类流量计时需要的。一般的涡街和涡轮都是不需要的。

网友O: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呀,规格DN80,DN50,两种,要就地显示累计流量,碳钢材质,蒸汽用的,13705580035

我是菜鸟!

网友:
不用补偿的话,只要一般的单显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