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还用压力温度补偿吗??

楼主(2008-01-16):
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还用压力温度补偿吗??
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信号在控制室显示,业主要求只测量显示蒸汽的瞬时流量,不要求累积流量。
这种情况,还需要进行压力、温度补偿吗?

网友A:
需要,因为流量计测出的是体积流量,而用户一般要求是的质量流量,没有温压补偿的话,精度会不够的,如果蒸汽压力、温度能恒定的话,也可以不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补充一下:如果蒸汽是饱和蒸汽只需要一个补偿,温度或压力都可,过热蒸汽就需要两个补偿。

网友C:
过热蒸汽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都需要,那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
也只能选用流量计算仪了?是不是这样呢?饱和蒸汽只需要一个补偿,那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的话是不是可以不选用流量计算仪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D:
需要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没用,出现误差0.58t/h

网友E(2008-02-15):
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如果关于计量用是需要的,如果只是由于控制的测量值,其实没有必要,直接用体积流量,毕竟对于控制来说,蒸汽在生产中作用一般是加热用的,只要有一个相对的变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