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我在调试GCK柜子的时候发现有的电度表只加电压,不加电流可以转,有的就不可以转,怎么回事呢?我们用的是AC380V的试验用的箱.

网友A:
转的表启动不合格

楼主:
可是不转的只有那个加大断路器的大抽屉.小抽屉都可以.

网友B:
仔细看一下转的和不转的电表的额定电流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看过了 .表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应该说的具体点,如是不是都用间接式表。

楼主:
用的都是DT862.我也不清楚是不是间接式表.什么是间接式表呢?表还有什么形式的?

网友A:
大抽屉小抽屉是啥东西?
合格的表加电压不加电流不转,转的表启动不合格。DT862是感应式表,这种表启动或者潜动不合格是非常常见的,表接入电网的方式有直接接入和通过互感器接入两种。“间接式表”的说法应该不存在,。

楼主:
我们的通过互感器接入的.如果水果不合格的话 ,那么大部分都不合格了,几十个只有2个不转啊.还有什么是潜动啊?

楼主:
呵呵,不是如果水果.是如果说.打错字了

楼主:
只加电压不加电流,表不转叫潜动对吗?

网友A:
晕倒。明明说料那叫启动。

楼主:
那么什么是潜动呀.我在说明书上看到的潜动好象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的加热设备是改装的电磁加热  主要是为了节能   但是我们的电度表装上以后     设备加热的时候电度表工作但是一点不加热   电度表就反转.有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吗 ?

网友A:
sorry,搞错啦。没有电流是潜动,应该不转合格。有很小的电流是启动(一般是0.4%的基本电流),应该转动才合格。

楼主:
可是我们不加电流的时候也动了,那是为什么呢?
还有,实际加入电网的时候不是只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