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交流24V线圈的接触器,如何解决在触发它之后产生的电感

楼主(2008-01-16):
求助求助-交流24V线圈的接触器,如何解决在触发它之后产生的电感
 急急急急急急!我现在做的设备里有交流24V线圈的接触器,在触发后产生的干扰,现在请问各位大侠,我用什么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线圈2端加阻容吸收器,有现成的,国外进口的设备一般都带,国内设备一般很少考虑,

网友B:
国内这个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名称叫火花消除器,也有叫灭弧器的。

网友C(2013-01-18):
引用 网友A:
在线圈2端加阻容吸收器,有现成的,国外进口的设备一般都带,国内设备一般很少考虑,

并联在线圈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