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限位开关

楼主(2008-01-16):
小弟现在使用的是尤尼沃的旋转气动执行器,现在想不使用其自带的限位开关,因为需要温度达到120°以上,尤尼沃达不到,想另外配一个,执行器还是尤尼沃的,所以,请各位推荐下可以用的配套到的产品,或者是相同类型的限位开关也可以,只要是旋转的限位开关,拉杆可以后配,请提供详细的产品名称,型号以及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现在的限位开关都是没有这么高的温度的,可是你要在这么高折温度下工作是不是电动执行器也可能是受不了,如果你是要用的话,可以采用全金属的外,可是现在这种的很少,我现在是没有用到过,以前是用过,可是忘了型号.

楼主:
谢谢了,现在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