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故障

楼主(2008-01-16):
一台施耐德ATV31变频器,报“INF”故障,检查后可以确定的是:操作面板无故障,但无法进入菜单,控制板上的直流电压也是正常的,请问是不是驱动板、EEPROM坏了?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ATV31的常见故障,可能是面板的连接电缆有问题或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内部故障!一般是10V电源出问题居多!

楼主(2008-02-26):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并不是所有参数都恢复回原来的缺省设置,还需要对着手册一一把所有参数设回缺省值。这样试试看。初学者很多时候碰到的并不是硬件问题,也许只是参数设定问题而已。

楼主(2008-03-28):
下面引用由海桥在 2008-3-26 22:59:00 发表的内容: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并不是所有参数都恢复回原来的缺省设置,还需要对着手册一一把所有参数设回…
--------------------------------------------------------------------------------------------
"恢复出厂设置后,并不是所有参数都恢复回原来的缺省设置,还需要对着手册一一把所有参数设回" 这倒是头次听说施耐德变频器的出厂设置不能全部恢复!!是不是新机也是这样?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迷茫中在 2008-3-28 12:33: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海桥在 2008-3-26 22:59:00 发表的内容: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
--------------------------------------------------------------------------------------------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INF基本山是硬件故障或者接线松动,确认一下接线没有问题的话酒送修吧

网友E:
我可以修复,有需要联系http://ok0328.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