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能否与LG-PLC(120S) 连接通讯

楼主(2008-01-16):
使用三菱GT触摸屏软件,但是内没有LG的.有知道怎么做的吗?请教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A:
可以选用其他的触摸屏代替

网友A:
现在好多都是支持LG的

楼主:
因有一旧屏想利用一下,买新的不是需要钱吗!
请高手指教,我想肯定是有方法.

网友B:
不好作吧

楼主:
难道没有象PRO-FACE那样只要加入驱动就可以吗?扔掉怪可惜的。

楼主(2008-03-18):
请问楼上如何处理,能帮助说明一下吗?先谢了!

楼主:
LHS是说驱动与PRO-FACE的一样吗?试一下.

网友C:
要用K120S的无协议通讯,我做了读20字,写20字,控制8位,光通讯写了近3000步.

楼主:
谢谢LHS!这么麻烦,我还认为同PRO-FACE 一样加入驱动就可以呢?

网友D:
我们的产品可以跟LG的PLC连啊!你可以去了解下,http://www.samcon.com.cn
0755-33935810

网友B: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