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操作员站显示断网

楼主(2008-01-16):
和利时,MACSⅤ.
昨天一台操作员站电脑重启后在设备管理器(win2000)里扫描了一下硬件,再进入MACSⅤ后在设备状态图里显示本操作员站断网,但经检查,网线,交换机均正常,并且此台电脑还可以发出指令控制设备.
请帮忙分析.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操作员安装目录底下的工程文件中是否有不一样的文件,最好和别的机子对比一下。应该是多了一个链接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adny.
正如你所说,就是多了一个文件.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不客气。一般情况下不要通过复制形式进行复制,下装。最好按照常规和利时规定的那样通过工程师在线软件进行下装,这样不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是这样的:下装操作员站时自动生成并下装了这样两个文件:Opsnetdata50和Opsnetdata55.
正常情况下应该只需要Opsnetdata55这个文件,不知怎么搞的却自动生成并下装了Opsnetdata50这个文件,正是Opsnetdata50这个文件引起了操作员站假断网现象.删掉它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非常感谢adny.

网友C:
国产现象,急需改进。

网友D(2008-02-25):
我昨天就遇到和利时这个问题,明天去厂里让试一下.谢谢.

网友D:
请问怎样删除假文件,谢谢.

楼主:
直接在硬盘里删掉就行啊.

网友E:
记下,遇到时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