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08-01-16):
现有几个厂共一台变压器,其中有一个厂有几台几十KW的电机一起动就对其它几个厂电压产生很大的波动。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稳定这波动电压

网友A:
要么换变压器,要么将那个厂的电缆砍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并电容或加装调相器,这是改变无功功率。
加装电抗器是去掉高次谐波。

网友D:
一楼这家伙够狠,不过俺DING你

楼主:
并电容或加装调相器,我试过效果不好。加装电抗器是肯定不行

网友E:
调调变压器的电压档位!要么加粗电缆或改善大电机启动方式加软起.需要调速的加变频器,要么换变压器,不知对否

楼主:
并电容或加装调相器,我试过,有一点点效果,但不理想
加装电抗器在这里肯定不行,因为这里的电压本身就很低

网友F:
变压器是多少KVA的?
那几台电机究竟有几十kw?还有现在用的什么启动方式?
其实你说得越详细,大家才更有可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