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主触头用什么样的线耳好点?

楼主(2008-01-16):
接触器主触头用什么样的线耳好点,以前常用第1种和第三种,感觉叉形的和接线柱的压片接触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A:
看不见图片

楼主:
怎么还不出来.
还一个问题,单股的铜钱连接可以用中间端头吗?
似乎不行吧?

网友:
一般看你电流多大.配合电流,线径来选定。

网友B:
单股的铜钱连接要焊接

楼主:
谢谢各位,就一般小的,1到6平方的.

网友C:
我们一般用第一种

网友D:
一般用叉型或圆型

网友E:
一般用叉型或圆型
是哦

网友F:
还有一种圆环型的啊?没贴出来的?一般都用这种,更大电流的用冷压线耳(一般用于50平方毫米及以上的电缆线)。

网友G:
一般零干线要达到相干线的1/2,零支线与相支线相同

网友H:
还没用过最下面的那一种呢

网友I:
叉形和圆形

网友J:
接触器压一根线,用U头;压二根线,用针头;单芯线没必要用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是用第一种的多啊,端子一般如下图这种形状,用叉形的接触面积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K:
用开口叉形的由于接触器的震动容易掉线,还是使用圆形接口的虽然接线操作比开口的麻烦,但是保险。

楼主:
各位说的圆形是第三种吗?

网友K:
头部象平垫圈一样的线鼻

网友J:
接触面积最大的是U头,因为有效的接触面积在静触点,不是在沟垫,U头就是为接触器、端子板这类接点用的。针头用在接触器上,压一根线时沟垫不能压平,有接触压力低的可能。当有二根线要同时压在一点时,用针头正好。

网友L:
1-6平方,如是单心线可以不用线耳,直接将导线弯圆接上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李老师解释很清楚,谢谢.
环形的有些小型接触器用不了.
刚看了TE的LC1-D3810盒子上的说明,只是了圆筒形的线耳,或是单芯线,没有叉形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M:
根据自己使用线材决定使用什么样的线耳

网友J:
施耐德接触器LC1的接点不是沟垫,是平的,而且中间没螺丝,接触器自带的接头是平的。用U形接头可以,用针形接头可压单个的,也可压2个或3个。

网友N:
我个人感觉比较细的线(比如信号线)还是不用这个接头比较好,因为我碰到过很多次线从接头里被拉了出来,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O:
第一种用的多些.关键是通流量是多少?

网友P:
个人觉得用第三种可靠些 如接线端允许最好用环形的

网友Q:
我是弯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