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缺相故障

楼主(2008-01-16):
西门子440变频器输出缺相故障,各位多多帮助!

网友A:
1:主板故障,输出的信号就缺相,很少见。
2:驱动板故障,有一相的驱动输出有问题,较多见。
3:模块坏,有一相的逆变模块有问题,较多见。

网友A:
谢谢:变频之子,你也给了我不少帮助。

网友B:
偶不懂,会用就不错了.

网友C:
5折供应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WWW.BPQPJ.CN

网友D:
1.主板问题,驱动少一路,或者很弱很弱
2.驱动电路故障一般光藕坏的比较多,测量贴片元件有没有坏。
3。模块问题
4。可以将模块取下,驱动后量电压,有条件的可以看波形。静态测试不驱动是没有的,要驱动后交流直流都有。三路电压要一致。注意,模块取下后会报警。解决办法,在没有取下模块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引脚有那些是通的,然后用导线短接以后,在把模块取下来驱动,这样就不会报警了。

楼主(2008-07-22):
4。可以将模块取下,驱动后量电压,有条件的可以看波形。静态测试不驱动是没有的,要驱动后交流直流都有。三路电压要一致。注意,模块取下后会报警。解决办法,在没有取下模块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引脚有那些是通的,然后用导线短接以后,在把模块取下来驱动,这样就不会报警了。

要怎么样测量电压啊。是驱动的电压吗?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天高云淡^-^ X天高云淡^_^
积分:3657
帖子:1209注册时间:2007-1-11 11:09: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7:04:00 1:主板故障,输出的信号就缺相,很少见。
2:驱动板故障,有一相的驱动输出有问题,较多见。
3:模块坏,有一相的逆变模块有问题,较多见。

不错,我们可以修理

网友F(2008-10-31):
朋友们你们好:

我有一台6se7021的逆变器最早故障是模块坏,所以驱动损坏。处理到现在出现用万用表检测缺相,但是故障没有报警。我不知道为什么缺相?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G:
主板有可能坏了,,,输出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