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版主,Galil的产品卡型的和独立型的哪个更稳定

楼主(2008-01-16):
请问刘版主,Galil的产品卡型的和独立型的哪个更稳定
另外,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对于GALIL以及大部分美国卡而言,其实卡型与独立型没有本质区别,只是通讯接口不同而已。即使是所谓卡型,也是独立工作的。至于稳定性,原则上没有区别。卡型的由PC提供电源,电源本身相对稳定。独立型的需要单独提供电源,对电源的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作为代理商,以前真的吃过这样的亏)。不过,如果采用了自带电源模块的型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哦,是这样啊!
如果PC死机,对于卡型和独立型,正在工作中的设备会怎么样。

网友A:
对卡的工作没有影响,至于设备,那要看你的PC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B(2008-02-26):
那就是说PC死机了,不能断电重启动,只能RESET重启动,这样才能保证卡不断电?

网友A:
对于插在PCI插槽上的卡来说,即使是RESET重启动,卡也会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