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CF故障?

楼主(2008-01-16):
请教安川变频器调CF故障怎么解决?22KWG7的,用在工业戏衣机上的.急!!!谢谢

网友A:
是否故障"GF",送电就报警,还是运行报警,问题在霍尔传感器,注意,其连接线一定不能错

网友:
谢谢你2FUN.有时可以用几个小时报警,有时候一启动就报警.故障显示"CF"

网友B:
安川变频器G7系列使用说明书 有80多M大小,对着手册在看看!
http://www.260g.com/Soft/ShowSoft.asp?SoftID=16476

网友C:
安川GF故障可以屏蔽 你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D:
到底是GF还是CF?G7有CF故障-控制故障

网友D:
GF:L8-10改为0

网友A:
CF故障,查电机电流设置是否适当(E2-01),停止模式,减速时间正确否. 试机时就出故障,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了.再参阅说明书5--48页,进行设置检查

网友E:
安川的跳VCF说明书是找不到的
解决办法,驱动板右下角位置有四个还是五个(具体几个我也记不得了)四只脚的光藕,将光藕的输入短接,或者输出抬起来一只脚,反正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那一个我也记不得了,修过的时间太久了,切忌电源部分的光偶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