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

楼主(2008-01-16):
大家好,我用的是西门子6RA7031直流调速装置,控制的是40KW电机,现在在高速运行时有时快,有时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枢电流有波动。我该从哪面去查呢。谢谢大家帮个忙吧。

网友A:
问题过于简单了要说下给定巴,还有你可以录下波形看看呀!看下给定的变化电流的变化。总共没几个的~

网友B:
先看看控制信号是否有变化,
再就是检查一下电机内部是否有问题

网友C(2008-11-14):
驱动电路板坏了,可控硅不良

网友D:
不知做没做优化,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查测速发电机碳刷......

网友F:
要先检查一下给定信号是否稳定,然后在检查一下你的测速装置是否正常,再看看你的参数设置和系统优化。

网友G:
查看电刷磨损情况,与编码器是否丢转或接线不良

网友H(2008-12-18):
检查一下     控制模拟量输入            是否有干扰

检查测速编码器

网友I:
帮忙顶一下,随便学习一下!

网友J:
学习了

顶起,不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