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ce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我的一台客户机用的citect 6.1版本的,现在硬盘坏了重新换了个硬盘重装系统,现在找不到了licence运行系统就出现“no protection key found or no licence available from network.”然后就退出系统,我怎样找回来我的licence呢?能不能从服务器上拷贝呢?
各位老师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硬件狗直接放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打施耐德的4008101315电话寻求支持

网友C:
热线支持是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渠道

网友C:
检查一下key的驱动是否正常安装,如果有,卸载了再装一次试试

网友B(2008-02-15):
只能跟你說 你在設定時把它設定為網路形式
所以當然跟你說no protection key found or no licence available from network
因為citect網路版需要在加錢去升級你的key
你只要在计算机向导的第二步驟選擇獨立計算機就好
要是要玩網路版,不只要有key之外,還要灌成有websever功能
以及很多設定
winxp win2000設定位置跟模式都不一樣
citect6跟6.1 設定也是不一樣
所以建議你若只是單純使用就用獨立計算機就好
要是要搞網路(網際網路)版話,我是有SOP
For win2000 with citect6.0 以及 6.1版本設定
      winxp   .............................................
且也測試成功
若是要搞區網我也有同樣版本
且也測試成功
不過屬於公司財產不方便提供,但有問題是可以問

网友C:
CITECT的授权分为FULL LICENSE 和 DISPLAY LICENSE ,没有网络和单机这个说法,网络和单机的说法,只是配置时定位的角色而已。能作STAND ALONE的授权,同样可以作网络服务器使用